硬件设计总结

楼主(2012-01-29):
硬件设计总结
1、采用MAX232做串口通信的电平转换器件,其周围的电容采用1μF比采用0.1μF能够大大降低误码率。
2、如果不采用数据包传送数据的方式,那么USB转串口就需要硬件流控制,即将USB转串口芯片的RXD与CTS连载一起,再连到电平转换芯片的RxOUT管脚即可。
3、采用AMS1117芯片做电源电路,其散热片(绝)不能连接到基板地线上,否则会出现AMS1117-3.3输出电压为0,并且芯片会严重发烫,同时也会使前级电源电路负载加重,输出电源电压降低。
4、TLP521光耦的输出采用10kΩ的上拉电阻,才能保证输出有效。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楼主的精神可嘉,如果知其然,还可以知其所以然,就更好了。如果楼主还是学生,可以往这方面培养,如果是工作了的,就的赶快补课了。

1、采用MAX232做串口通信的电平转换器件,其周围的电容采用1μF比采用0.1μF能够大大降低误码率。
【MAX232那几个电容,说穿了就是电容型DC-DC的FLY电容和输入输出电容,是有要求的,不是试出来的,在常规条件下,串口的误码率根本测不出来,出现无码肯定是电容选择不当,输出电平已经畸变了。
这个电容该用多大,应该遵照数据手册要求,而且考虑温度补偿因数。】
2、如果不采用数据包传送数据的方式,那么USB转串口就需要硬件流控制,即将USB转串口芯片的RXD与CTS连载一起,再连到电平转换芯片的RxOUT管脚即可。

【RS232流控制有ON-OFF和硬件握手两种,起码不是用RXD和CTS来做的,预知详情,找本讲猫的老书来看就知道了。】
3、采用AMS1117芯片做电源电路,其散热片(绝)不能连接到基板地线上,否则会出现AMS1117-3.3输出电压为0,并且芯片会严重发烫,同时也会使前级电源电路负载加重,输出电源电压降低。

【数据手册明确说了封装的那个引脚是啥功能,这个说穿了是连数据手册都没看过就开始接电路了,把输出给短路到地了,得到的教训不能仅限于1117,应该是所有芯片都要仔细看,例如把51的PLCC封装和DIP封装引脚顺序看反了,老板可能会请你走路。】
4、TLP521光耦的输出采用10kΩ的上拉电阻,才能保证输出有效。

【这个也应该推广一下——任何开漏输出的电路,没有上拉是输不出信号的。而且也不一定是10k啊,应该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算电阻值,搞电子可不能算命啊】

网友A:
补充一句,硬件技术永远总结不完,太多了。

网友B:
有点像记流水账 呵呵  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C:
对于硬件,
要弄懂原理,

一个插件三极管,不同厂家能给你做成管脚顺序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是我发表的一篇博文,被人发到此处。
首先,我要感谢您能指出我设计中的错误思想,本人在设计硬件电路时已经深深感受到“电路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并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我要说明本人是2012届毕业生,到6月中旬才毕业,总结的这点硬件设计经验(大概也算不上经验吧)是在我这半年来兼职期间调试电路的一些结果而已。
最后,需说明我所兼职的公司是做计算机软件的,对于硬件板级设计方面没有任何积累(没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甚至连像样的电烙铁都没有),更没有专业的硬件设计人才,我的作用大概就是给公司做个像样的电路板而已,至于硬件设计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我也只是在积累,也许经历足够多时,我相信当我看到这样的设计思想是错误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更正。

再次感谢您的批评指正,本人受教了。

网友D:
另外,说明一点关于《硬件设计总结》这篇博文,本人已经删除,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E:
呵呵,LZ估计感觉有点班门弄斧,不好意思了

不过只是必须的过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别误会,这贴子不是我发的,但是帖子的内容是我在博客里发的……

网友F:
大梦谁先觉... 惟有。。。。。。。。。。多经历

网友G:
这是一篇学习贴,收藏了。

网友H:
楼主抛砖引玉了

网友I:
1# super137

网友I:
怎么没附件啊:'(

网友J:
3楼的学习了

网友D:
感谢本帖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本人在硬件设计方面所犯的错误比较多,但是每次所犯的错误都是自己通过“猜想->验证->总结”不断的跌倒再爬起,可以说所有我遇到的硬件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这也越来越提起我对硬件设计的兴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http://blog.21ic.com/user1/7496/archives/2011/85641.html,我的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总结,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硬件工程师。

网友K:
我还没动手做过东西

网友L:
向NE5532的水平及学习态度致敬!在这我想请教一下NE5532大侠,上接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I2C的SDA,SCL的上拉电阻该怎么确定阻值?

网友A:
向NE5532的水平及学习态度致敬!在这我想请教一下NE5532大侠,上接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I2C的SDA,SCL的上拉电阻该怎么确定阻值?
引用 网友L:

是说上拉电阻哇?考虑两个方面

1.器件所能承受的电流范围
2.信号质量

本质上来说是为了信号质量

网友L:
是说上拉电阻哇?考虑两个方面

1.器件所能承受的电流范围
2.信号质量

本质上来说是为了信号质量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不理解。

网友M:
3楼 有道理

网友A:
还是有点不理解。
引用 网友L:

那没关系,你先记住5V的用10K,3.3V的用4.7K,然后去学习一下信号完整性的知识,就明白了。

网友N(2012-03-31):
非常喜欢3楼的回复 ,非常正确

网友O:
嗯很受用啊

网友P:
多谢lZ分享啊。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Q:
一切慢慢就会了

网友R:
2012毕业生,共同学习。

网友S:
总结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T:
进来看看,多谢分享了·!

网友U:
做设计要熟练掌握硬件知识,仔细阅读器件数据.MAX232的滤波及泵电容是105,MAX232A的电容就是104.市场较常用是max232cp

网友P:
3楼说的好。顶个!~

网友V:
电容材质也很重要,Y5V和X7R的差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