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中颖 ISP51 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2-01-29):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232-1-1.html
7楼中的电路,NPN三极管可否用9013、9014、9018、C945、C1815、8050?
PNP三极管是否可用9012、A1015。8550?
二极管是否可用4007、IN4733?

手里没有5551(NPN)、5401(pnp),想用别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LZ所列的小功率三极管都能代用。

但二极管推荐用 4148,如没有,可用上述三极管的一个PN结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