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一下4bit单片机

楼主(2012-01-29):
小批量使用的,所以选择比较难,要求如下
1.小量也能买到
2.门槛低:预算有限,没那么多钱一家一家的去试编程器,仿真器.所以仿真器编程器便宜点,稳定好用点是起码的要求
3.1.8v-5.5v供电,耗电量低.
4.封装最好接近sop8的,或者引脚不太多的

网友A:
这年头4位机已经不是主流了,楼主还要求小批量,我好像还真的只见过TOSHIBA有4位机。现在的机子低功耗都不会糟糕到啥程度,建议楼主考虑下ATmega48或者PIC的低端机,如果还要便宜就上STC或者Holtek的山寨货。(别拿来做要人命的东西,弄死人我不负责的哈)

网友B:
直接8位吧,也很便宜

网友C:
TENX比较好买

楼主:
2楼3楼,1.8-5.5供电的8位芯片是不多的.恐怕只有mega48合适,但是价格和4位比起来,差得老远了.如果还要节能,更难找

4楼能推荐型号或者网址吗?

网友D:
4位机很多的,国产就不少,基本上是改自台系和日系的东西..。
国产我知道中芯微、瑞微芯和中颖都有4bit机。
台系和日系的4bit就多了,知名点的东芝、瑞萨、富士通等。

网友E:
8bit的也很便宜呀

网友F:
中颖的四位机 我用着还行

楼主:
楼上几位,推荐的大多工作电压都是2.2v的,不符合啊

网友G:
直接8bit跳过,换M0吧

楼主:
别老推荐我用8位的,我主力就是用的8位单片机.
4bit有它的好处,例如功耗,价格都不是8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