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中颖 ISP51 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2-01-29):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232-1-1.html
7楼中的ISP51下载线电路中,
NPN三极管5551可否用9013、9014、9018、C945、C1815、8050?
PNP三极管5401是否可用9012、A1015、8550?
二极管4148是否可用4007、IN4733?

手里没有5551(NPN)、5401(pnp),想用别的代换,请指点上面那些可以替换?对于下载线,电压不高,是不是都可以呢?谢谢

网友A:
这是串口线RS232转UART的TTL电平吧?

网友B:
用8050和8550来代换也是可以的,或者用9013,9014

楼主:
知道了,可以用9012、9013对管,也可以用9014、9015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