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开关电源

楼主(2012-01-29):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并求解截止频率

网友A:
你这个“截止频率”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P输入的脉冲信号达到一定的频率以后,最后的三极管断开,我就是要计算这个频率,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的水平有限,看不出三极管怎么会断开,只要C5C6有放充电的过程,三极管就有机会导通。

楼主:
谢谢楼上,期待高手

网友A:
高手大多对做题没有兴趣,建议楼主先写出自己的分析来讨论,这样成功率会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目前我还不会分析,分析的也不确定,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