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板,菲林打印问题

楼主(2012-01-29):
买了一台HP的打印机  300多块钱。
打印菲林处问题了:打印出来的图透光啊,不够黑!墨倒是没有散开的问题

请问各位问题出在哪呢,设置问题  还是300多元的打印机就不行啊

楼主:
各种打印设置也都差不多试过了,照片打印  分辨率 灰度啊!
大家都用那种打印机呢

网友A:
图的颜色不够“黑”

楼主:
怎么才能让他更 “黑”!  多谢了

网友B:
呵呵,用价钱最‘黑’的墨,或者是颜色最‘黑’的墨

网友C:
1,看看是不是输出灰色的图了。
2,你想要多黑啊?绝对黑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可以尝试下先打印在纸上,再复印就“黑不溜秋”的了

网友A:
打印的时候选择黑白,颜色调深点

网友:
我们简易制版的时候也是用的惠普的,效果还不错啊。硒鼓必须是原装的,还有就是打印的时候有个选项要选上。应该是“mono”,不太记得清了,否则就是灰色的了。

网友E:
应该和热转印制版一样,打印选项为mono,单色的意思,不是选灰度

楼主:
说明下我新买得机子是  喷墨的
复制的方式我也试过了,复印分辨率太低,有些模糊

反白打印只能用 灰度 方式把,我设置成黑白的后就全是黑色的了!还有其他打印方式吗

还有就是不能调颜色深度

网友F:
一般打印出来都不够黑,得用黑色的油性笔涂下,这个我试过

楼主:
不太好弄吧,粗的地方到好说  10mil的线怎么描啊

楼主:
我倒不是要求绝对黑,现在关键是透光。隔着菲林能看出来纸上的字

楼主:
顶起来,问题还没解决那

网友G(2012-03-22):
什么型号打印机,我也想试试。

网友H(2015-03-23):
ME+1打印机就行的

网友:
我用惠普1010的,效果还不错;设置颜色时是不是没点到最黑的那一格

左上角的那一格

网友I:
可以試試激光打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