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感磁芯

楼主(2012-01-29):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设计PFC电感一般选用什么磁芯?选择铁氧体磁芯,计算后发现很容易饱和,其负载不到100w,应该比较容易选择才对啊?

网友A:
你磁芯有多大?多少感量?频率多少?

楼主:
磁芯PC40EE30-Z,电感:800uH,频率:65kHz,开1.5mm气隙,计算未饱和,但这个气隙会不会大了一点?到时候漏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