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仿真基极电压和集电极电压为什么相位差90度?

楼主(2012-01-29):
(图片)

网友A:
c3去掉试试

网友B:
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吗?
至于为什么,不太清楚

网友C:
三极管共E放大,本来就是反相的啊~!

网友D:
不是反相就错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反相,反相是相差180度,这个是90度左右,应该是C3的原因,三极管共E极放大,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相差180度,因为C3的存在,使在C3和电阻两端的电压和电流产生相位差,因RC和C3呈容性,所以电压滞后电流,但是这里应该不是90度,而是小于90度的值,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模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