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EOC中断问题

楼主(2012-01-29):
数据手册看了好几遍也没有搞清楚,EOC中断是怎么回事
如果规则组中有6个通道,如果用连续扫描模式,那么他的EOC中断是每个通道转换完就触发一次中断还是6个通道都转换完触发一次中断

网友A:
全部转换完一个序列后才产生EOC

网友B(2012-11-19):
不是这样的吧,如果“全部转换完一个序列(规则组中的6个通道)才产生EOC”,但STM32又只有一个ADC_DR寄存器,那前面5个通道转换的结果,岂不是全部都丢失了?
是不是这样的,大家说说啊,这个EOC到底什么时候会产生?

网友B:
什么时候产生EOC?
每个通道转换完,就产生一个EOC,还是每个组(规则组或是注入组)的通道全部转换完,才产生一个EOC?

网友C:
文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多路扫描必须用DMA,规则或注入通道全部转换完成后产生E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