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标志位P2IFG为什么总是置位?

楼主(2012-01-29):
我写代码将P2IFG=0x00;但是调试的时候,我在P2.0外接60HZ的方波,P2IFG的对应位总是置位,甚至只接一根杜邦线(不解任何电信号)悬空,P2IFG的对应位都会置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这样的话,430的外部中断真的没法用了!!!

网友A:
你好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吧

一般需要按照PxIES——>PxIE——>PxIFG的顺序去初始化

其次就是关于PxIFG是需要软清零的或者通过读取PxIV寄存器之后自动清零,在中断里面清零了吗?

没有程序只能作以上分析。

网友B:
我也在这块,中断标志位清不了.正在找原因.步骤和楼主类似, 为什么..................

网友C:
把代码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D:
1. P2中断中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楼主可以检查下有没有清除掉 。
2. 如果向P2OUT或P2DIR寄存器写值,也可能引发中断。

网友E:
建议你把程序发上来看,主要看配置这一块是否正确。Port口的中断还是很好用的,不至于出现你这种情况,所以还是从代码的配置来检查吧

网友F:
查检配置和程序 用外部中断的时候 要注意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G:
楼上说的没错可以尝试下

网友G:
我也学习了下

网友H:
版主的说两项 是经常遇到的 可以尝试下

网友H:
干扰很厉害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作为输入,调试时也不应悬空,应该给个确定的上下拉状态。

网友J: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K:
置位是是置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L:
置高电平

网友M:
1.确定中断初使化正确了
2.既然设置了中断脚,就不要让它悬空,如果是低有效,则上拉,高有效,则下拉。
3.程序Reset后的第一次可能是有这个中断,之后就应该没有了,实验,在清除中断标志后,加一条空语句NOP();断点设置在空语句上。

网友N:
16楼正解

网友O:
MSP430PxIFG的置位,是和PxIE是否置位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刚开始使用430时一直以为,若IE相应位没有置位,那IFG的相应位应该也不会置位。但实际上,即使IE没有设置,若在相应的引脚上有电平变化,IFG还是会置相应的位,只是因为IE没有置高,不会发生中断罢了。

网友O:
2# 张鑫鑫鑫 另外,2楼所说的P口寄存器配置顺序,我有一点不同的建议。建议把IFG的清零和IES的配置放在IE以前,否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IE完成置位后,而IFG不为0,则马上响应了一个P口的中断。

网友P(2012-03-19):
如果中断打开了,并且中断引脚悬空,会引进50HZ的工频干扰
如果这时你对中断次数检测的话
检测到的频率回事50HZ的

网友Q:
给个确定的状态,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R(2014-09-29):
P1IFG = 0;
P1SEL &= ~BIT0;//按键外部中断
P1IES |= BIT0;
P1IE |= BIT0;
我用的是P1.0接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