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2-01-29):
430的1232芯片,让AD来采样电压,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这都设好啦,能发的,比如发个AB或11,串口调试助手上面都能显示AB和11。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带有小数的,比如1.31、0、98、1.5像这样就不知道怎么发送啦!望请那位高手帮帮我啊!在下先谢谢!

网友A:
你AD采样出来的还是小数吗?

网友B:
你的“AB”、“11”是16进制数还是ASCII码?

如果是16进制数,就没有办法看到小数点“.”。

16进制转ASCII码的办法:

1、数值:加0x30。比方“9”,9+0x30=0x39

2、字符:从A开始,大写时为0x41递增,小写时0x61递增。比方“A”0x41、“B”0x42、“a”0x61、“b”0x62

3、其它:小数点0x2e、回车0x0d、换行0x0a

网友C:
楼上讲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D:
如果要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看小数 就用三楼说的办法

网友E:
直接把AD转换的数值发送到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然后换算成实际的数值。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要传数据还是为了显示,如果是为了显示转换成文字就可以了。将每一位数字及符号转换成字符送回上位机就可以了。如3楼所说。

如果是想方便地传数据,float型是32位,double型是64位,转换成整数发出去,在上位机上再转换回来就可以了(PC和430都是小端的)。

示例:

float data_to_send = 1.23;
byte *p;

p = (byte *)&data_to_send;
uart_send_byte(*p++);
uart_send_byte(*p++);
uart_send_byte(*p++);
uart_send_by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