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带MAC层网络接口芯片互连

楼主(2012-01-29):
请教一下,两个带MAC层接口的ARM芯片能不能直接互连,而不是用外挂PHY。 有没有参考的电路?

网友A:
一般是PCI总线接MAC总线,MAC接PHY,PHY接RJ45。

楼主需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下呢?

如果只是用来通信,应该也可以,但要注意收发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