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电机控制电路中的续流问题

楼主(2012-01-30):
如图所示。
最开始VT1,VT4导通。之后VT1,VT4截止,Ub2,Ub3为高。但由于直流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原因,开始经二极管VD2 VD3续流。

我不明白的是在续流状态下VD2 VD3两个二极管 两段的点位分别是多少,
我怎么老是觉得续流时 低的点位都比电源电压要高了??

菜鸟一个,恳请指教

网友A:
从电路上讲, 续流期间, 电机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
通俗一点说: 在经二极管VD2 VD3续流的过程中.
A点应小于 -0.7V, VD2 才能导通. B点应大于 Us + 0.7V VD3 才能导通.

网友B:
全桥驱动电机必须要求在任何时刻VT1、VT2或VT3、VT4不能同时导通,否则VT1、VT2或VT3、VT4就会烧毁。因此VT1、VT4从导通变到截止时VT2、VT3并不是立即导通,而是稍微延时一会才导通。这段时间电机产生很高反生电动势,此时二极管VD2 VD3续流。

电机产生的反生电动势差不多是电源电压U6的5倍还要高。但持续的时间很短,uS量级。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续流时,电机线圈储有能量,会对电源放电,放出的能量由电源吸,电流逆向流入电源。

网友D:
我怎么老是觉得续流时 低的点位都比电源电压要高了??

由于直流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是左负右正,所以,原来低点电位高于高点电位是正常的。
至于右边能否比电源电压还高,还要要看T1和T4的关断速度,如果关断速度很低,也不会高于电源电压的。

楼主:
to xmar
如果反向电动势那么大,这两个二极管会不会被烧坏?

网友D:
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就不会烧。
注意二极管的瞬间功率指标,蛮大的

楼主:
to iC921

计算二极管需要的最低瞬时功率,需要知道电动机的反向电动势最大是多少。
请问对于直流电动机来说,如何计算它的反向电动势。通过它的最高转数吗?

楼主:
续流的结果是不是产生的电流肯定比 续流前(VT1 VT4导通)的电流小? 为何?

网友E:
续流往往电流大而时间短

楼主:
也就是说在关闭功率管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电流产生了突变,比原来的反而大了?

网友D:
谈的元讲得已经很明白,我再来详细解释一下:

假设每次关断时间一样,电机工作电压相同,那么电流大(就是负载重),电流变化梯度就大,这样,反电动热就高

网友C:
个人观点:
1、续流时,电流不会比原来高。比如原本电流是1A,那么续流时,电流会从1A逐渐下降。
2、续流时,地的电位不会比电源电位高。你把电机看做一个电压源,因为它要向电源放电,所以它的正极高于电源正极,它的负极低于电源负极。
总结:假设VT1、VT4从导通变成截止,那么电机电流会从原来的电流值逐渐下降;同时,电机右侧电压高于Us,左侧电压低于GND。

楼主:
我个人比较认同13楼 jinghui1978 的观点。

理由如下:假设采用的直流电机的结构如下:

电动机为何能续流?我最开始是以为永磁铁N到永磁铁S的磁感应线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形成的感应电动势引起的,可是用右手定则,楞次定律比划了半天,发现都是跟原电流方向是相反的,既然相反,就不叫续流了。因此发生续流并不是因为永磁铁造成的。

续流时因为线圈本身造成的。本来线圈是通着直流电的。突然直流电没有了。此时线圈的作用就是一个已经储存能量的大电感,所谓的续流就是这个大电感在放电。

因此我比较赞成1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