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传输电路滤波,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1-30):
如果VGA最大支持1024*768,60Hz,那么对RGB三色信号滤波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定多少比较合理?希望可以推荐相关资料。。

楼主:
看到有资料取了时钟频率的一半,求解。。

网友A:
这里有一篇**,楼主可以参考: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225/20/18369_923801.shtml
不过呢,直接采用视频驱动芯片就省事很多了,视频驱动芯片内部都带6dB增益和滤波的。

网友B:
取3DB点的频率;
因为这边滤波元件的选择要考虑EMI和信号测试的要求满足VESA spec,一般VGA这边也都是要求滤200M以上的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