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2-01-30):
定义了一个接收存储数据的数组:UART0_RX_BUF[UART0_RX_Len];
然后U0向外发送数据:
  UART0_SendStr("AT+CIPSEND\r\n");//发送命令
  UART0_SendStr_char(Request_Set);
  UART0_SendByte(26);

  void UART0_SendByte (char dat)
{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dat;
  UCA3TXBUF = UCA0TXBUF;//把发送的数据发到U3便于观察
}

Request_Set[] 是一个十六进制的数组,所以单独定义了发送函数,以0xFE开头,以0xFA结尾
void UART0_SendStr_char(char *str)
{
  while (1)
  {
  UART0_SendByte(*str);// 发送数据
  if (*str ==0xFA)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str++;

  }
}

U0的接收函数:中断接收

/*******************************U0接收中断************************************/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
{

  if(UCA0RXBUF==0xFE)
  UART0_RX_Len=0;

  UART0_RX_BUF[UART0_RX_Len] = UCA0RXBUF;
  UCA3TXBUF=UCA0RXBUF;//把接收的数据发到U3便于观察(LCX注)

  ReadUART0_new=Read_Cycle;

  if(UART0_RX_BUF[UART0_RX_Len]==0xFA)
  ReadUART0_Permit=1;

  UART0_RX_Len++;

  if(UART0_RX_Len >= UART0_RX_MAXLen)
  {
  UART0_RX_Len = 0;
  memset(UART0_RX_BUF,0,UART0_RX_MAXLen);
  }

}

结果在U0的接收缓存里面收到了自己的东西,很是不解。U0接的是GPRS模块,难道是模块的回显返回的数据?可以已经发指令关回显了的。 很不明白

网友A:
发送信息前将接收rx的方向控制改为 output,之后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