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存储器访问问题

楼主(2012-01-30):
单片机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P0口、P2口、ALE、外部锁存器是如何协调工作的?

网友A:
外部存储器分为程序存储器(例如2764)和数据存储器(例如6424).
前者的过程是:
  P0,P2输出16位地址,用ALE信号将P0的低8位地址信号锁存到74373的输出端;然后,P0作为数据总线,用PSEN信号,读入程序存储器的指令;2764的片选通常由最高3位地址组合而成。
后者的过程是:
  使用6424,过程与前者几乎相同,不同的地方仅仅是,用RD/WR信号取代PSEN信号,实现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