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大门口的隐蔽装置,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2-01-30):
用螺丝固定在大门口的墙壁上的,如硬币大小,很不起眼。
是一家知名食品公司,不知这是啥。。。瞅瞅。。。

网上没搜到,另请勿“职业回帖”,
估计tyw老大知道,先道声谢谢啦,各位龙年大吉。。。

网友A:
http://www.onekegroup.com/html/2011/jishuwendang_0421/175.html

  大型住宅小区管理方案

一、 唯实数码公司简介

    唯实数码VSDIGITAL做为巡更巡检系统的领先供应商,致力于为世界范围内的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周到的服务,并努力的使社会、企业、家庭、个人能够透过我们的产品与服务感觉到更多的安全与和谐,并从中受益。因此VSDIGITAL一直秉承:创新、领先、全球化的理念经营企业。多年的努力使VSDIGITAL迅速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巡更巡检领域进步最快的公司之一。

    创新的设计理念使唯实数码获得了大批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并获得CE认证,产品在中国、美国、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地区获得大量应用。VSDIGITAL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推出移动式指纹巡更产品——V6指纹金刚(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多国语言版巡更管理软件V8.0在国际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V8手持机在国内巡检数据采集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几年的努力,唯实数码赢得了众多的用户信赖。其中包括一大批如重庆市公安局、中国石油、中国移动、苏宁电器、鞍钢集团、北美保安公司、加拿大保安服务公司等等。

    二、 唯实保安巡更管理系统的作用

    由于大型商场、写字间是人员聚集的地方,往来人员频繁、复杂,因此也是偷盗、破坏公共设施等犯罪活动多发区域。另外,各种货物、商品大量堆放,也是火灾高发区,许多商品库房一般位于地下室,各类管道泄漏、电线线路老化问题不易察觉,存在发生货物浸泡、火灾等隐患,一旦出现问题很难及时发现,造成巨额损失。每年全国各类商场、商城发生火灾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数额十分巨大,可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监督、管理手段,所以对商场、超市巡逻工作的考核存在一定困难,然而唯实唯实保安巡更管理系统将彻底解决上述难题。
    三、 唯实保安巡更管理系统的简介

    唯实保安巡更管理系统包括:地点卡、巡更棒、通讯座、管理软件等主要部分。工作原理是:将地点卡作为巡逻地点或设备的标识,安放在巡逻路线的关键点上。保安用巡更棒读取人员卡后开始巡逻,巡逻过程中用巡更棒读取地点卡,巡逻时间和地点被记录在巡更棒中。定期将巡更棒中的巡逻记录上传到计算机中。管理软件将事先设定的巡逻计划同实际的巡逻记录进行比对,就可得出正常、漏检等统计报表,通过这些报表可以真实的反映巡逻工作的实际完成情况。

    由于地点卡采用微型半导体和射频感应技术生产制造,内有唯一编号、无需供电,且可埋放在建筑物墙体内,防水、防腐、不易丢失,操作者无法伪造巡更记录,因此是保安巡逻管理的有效工具。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唯实巡更系统已经广泛的深入到了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间,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典型应用如:物业小区、商场宾馆、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等安全巡检管理。

    四、 巡更实施方案

    因此把园区分为三部分部分:一部分为商场巡检、一部分为地下停车场,另一部分即生活住宅区。

    首先商场的巡检,商场是个公共场所,由于全对外开放的并且物品比较多。所以保安要做得的是定时的巡逻观察是否在商场内出现异常的情况和盗窃行为,以第一时间维持商场的安全秩序。那对于商场巡检最好做到保安人手一个巡更,以达到落实到个人责任。

    地下停车场共有3个区,在地下车场因为空间隐蔽性、公开等原因而导致更容易发生一些盗窃及违法行为。所以建议管理人员要更加严格的看管。所以在停车场的四个死角是必须要安装巡更点的,再就是由于停车场的车位较多原因会产生一些监控的视觉监控盲点 这些地点也需要布点 ,再有就是中间的一些通道位置要有10个点左右的分布,这样巡查一圈下来可达到观察各个车位的情况,是否出现异常。并且建议至少两个组的保安同时对3个区的停车场同时巡查,至少一个班一个巡更棒。

    生活住宅区相对管理人员进出要严格一些,一般多数考察火灾或一些不良环境的隐患。在每一栋楼的两端各安放1个巡更点。并且也建议两组保安一起共同巡查,一组保安至少一个巡更棒。

    另外保安室中要存放一个公用的巡更棒并安装一个信息点,此巡更棒要求保安人员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要走过去读一下巡更点,以保证保安人员在夜间处于清醒状态,以达到随时可以观看监控或其他任务。

    另外建议需要两个备用的巡更棒,如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时还可以正常进行巡检的进而没其他借口而不去巡检。

    五、 唯实保安巡逻管理系统的性能参数

    地点卡:(VS1990)安放于巡逻线路的关键点上,数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防水防腐:不锈钢外壳,室内外都可安装。
    安装简便:无需供电、无需布线、接触识读。 固定方式:粘贴或使用固定架安放于巡逻路线。
    使用寿命:读取30万次或使用10年以上。
    工作温度:-40℃--+80℃
    尺 寸:φ16mm×5mm

    地点卡托架:用于将地点卡固定的托架,每个地点卡配备一个托架。
    材质:不锈钢材料,美观、高档、防锈

    安装:两个固定孔。

    人员卡、事件卡: 巡逻人员每人配备一个人员卡,开始巡逻前先读取一次人员卡,然后开始巡逻,巡逻过程中只需读取地点卡,不用每次读取人员卡。

    巡逻人员巡视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需要记录的事件,则可以读取相应的事件卡。

    巡更棒:(黑金刚)随身携带,一般根据巡逻人员的数量以及班次确定使用量。

方便性:可以自由更换电池,高能锂电池,双防水、防拆卸电池仓。
    坚固性:真正的高空跌落依然正常使用,坚固性卓越。
    先进性:三项专利技术。
    ? 全球领先的读头短路不耗电技术,确保电池长期使用。
    ? 人体工学外观。手持舒适,且兼具多种功能性。
    ? 14组巡逻定时闹铃提示。
    存 储:标准机型可存储4000条记录。
    提 示:指示灯、振动提示。
    结 构:全防水、不锈钢外壳、橡胶护套、内部电路防震
    温 度:-40℃--+80℃
    通讯座:(VT5)将黑金刚巡更棒插入通讯座即可与电脑通讯。
    特 点:不锈钢接口,镀金通讯触头,保证长期可靠接触。
    通 讯:标准USB接口,可选RS232接口通讯,通讯指示灯。
    电 源:计算机取电。
    温 度:-40℃--+80℃

    五、 管理软件

    安装于计算机上,用于设定巡逻计划、保存巡逻记录,并根据计划对记录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正常、漏检、误点等统计报表。
    唯实数码的巡更管理软件有很多种类,其中VS8.0版比较适合于保安巡逻管理使用。VS8.0软件是一款简单、实用的单机版巡逻管理软件,该软件   在唯实数码的各版本软件中使用比例最高,也是我们的主推产品。因VS8.0软件所需的售后服务量极少,因此又被称为“追求零售后软件”。
    系统特点
    秉承“零”售后服务的设计理念,VS8.0是一款简单、实用的巡更巡检管理系统。软件设置简单,操作方便,在使用过程中数据分析、存贮由软件自动完成,自动生成各种报表。
    A. 界面清晰、简洁、一目了然,所有的功能都在软件界面上,无需翻阅复杂的菜单;
    B. 自动分析数据,读取记录后自动生成各种报表;
    C. 强大的报表功能,简洁、方便的报表查询,报表种类丰富,风格清新,并可将报表导出为Excel、PDF及文本等文件,或JPG和BMP图象文件。。
    D. 国际化多语言设计,目前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西班牙语和英文,其他语言将陆续增加。
    E. 功能自由变换,为适应不同用户的应用需求,本软件从功能上可分为普通版、专业版、高级版,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版本,各    版本区别如下:
    a) 普通版:只需添加人员、地点、事件即可使用。
    b) 专业版:添加人员、地点、事件等资料后,还可以每天设置巡检计划,并可按计划进行考核。
    c) 高级版:丰富的计划类型,除可按每天设置计划外,还可按周、按月设置计划,并可以设置临时计划。不同的线路中可含有相同的地点,即可以有交差点。

    软件查询及功能描述
    主界面
    巡检器闹铃设置(14组巡更闹铃设置)
    为避免巡逻人员错过巡逻时间,黑金刚巡更棒有闹铃提示功能(专利技术,专利号:ZL 2005 2 0090043.X),闹铃时间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不是所有的巡检器都具备闹铃功能,此处仅以黑金刚例做介绍,其他机型请看操作说明。
    点击“系统设置”界面的<巡检器设置>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查看报表
    巡更系统作为一个先进的管理工具,主要的作用是通过报表系统来体现的,唯实巡更软件报表系统是面向用户设计的,共有将近20种不同组合的报表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报表是:《漏检报表》、《人员统计报表》、《计划考核报表》。

    漏检明细报表
    按照设定的巡查计划,显示漏检点。
    管理人员主要依据该报表对具体的漏检地点、负责人员和时间段进行定位,并以此报表对漏检人员情况进行处罚。

    人员月度考核:
    统计巡查人员的工作量及完成情况,一般可按月/周生成该报表。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月/周《人员统计报表》来考核巡查人员的总体工作量和任务完成情况。
    曹明伟:6月份总计巡查线路30次,未完成5次。
    赵志刚:6月份总计巡查线路45次,并全部正点完成。
    结论:6月份赵志刚给与奖励XXX元,曹明伟扣除XXX元。
    计划考核报表
    显示计划内的每次巡查过程及漏检情况,并给出每次巡查的统计结果。
    事件报表
    显示查询时间段内,巡查人员读取的事件卡。

    流水记录报表
    按照巡查人员的实际读卡顺序显示原始记录。

    线路报表
    按照设定的巡查线路显示巡查记录,并特殊标记出显示人员卡、事件卡。

    除此之外,唯实数码还有网络版、军事化版等不同特点的巡逻软件,适应您可能存在的多种选择。

    五、 唯实服务 ——创新+领先

    保修服务
    在正常使用和维护的情况下,本公司对所售出的巡检设备实行壹年保修服务,保修期内发生的保内的损坏,由唯实数码公司或其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免费维修,并以最快的速度返还客户,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及时维修好,唯实数码公司尽可能提供备用机来保证客户工作不受影响。
    软件个性化初始设置服务
    唯实数码建议您选择有偿的巡更软件设置安装服务。使得购买唯实巡更产品后,快速简便的即可开始巡逻工作,无需学习软件的设置和计划排定工作,让您的应用更简便、更放心。此项服务更适用于第一次使用巡更系统的外地客户。

    七、 公司简介及典型客户

    唯实数码VSDIGITAL做为巡更巡检系统的领先供应商,以为世界范围内的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周到的服务为使命,并努力的使社会、企业、家庭、个人能够透过我们的产品与服务感觉到更多的安全与和谐,并从中受益。因此VSDIGITAL一直秉承着:创新、领先、全球化的理念。多年的努力使VSDIGITAL迅速的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全球巡更巡检领域进步最快的公司之一。唯实 和VSDIGITAL是沈阳唯实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
    唯实数码: 做一个服务于社会的公司
    做一个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做一个有利于员工发展的公司
    国内大型知名客户:
    中国石油西南分公司、中国移动、一汽大众、鞍钢、苏宁电器、大商集团、阳光壹佰置业集团等等。
    东北地区典型客户:
    辽宁虎跃快客、吉林省移动、吉林大学、华旗饭店(五星级)、总统大厦、中国家俱城、东北大学、沈阳皇朝万豪(五星级酒店)、大连轻轨等等。
    唯实数码网站www.xgworld.com

新闻投稿合作邮箱:yktchina-admin@163.com    字体[ ] [收藏] [进入博客] [进入论坛] [推荐给朋友

楼主:
:o五体投地。。。。直接晕倒。。。。:dizzy:

非常感谢!!!

网友A:
黑猫克星,哈哈,检查黑猫是否偷懒用的

搜索方法: "VSDIGITAL 防盗" , 点选图片

楼主:
绝对的偶像。。。膜拜,,,多谢t叔。。。:(

网友B:
dalls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C:
巡更系统,有意思~

网友D:
万能的T叔

网友E:
tyw太强了佩服

网友F:
T叔,神一样的存在啊

网友G:
LZ被T叔惯坏了,;P

网友H:
我们公司大楼里也有这玩意,经常看到保安跑到那里“打卡报到”

网友I:
折腾保安用的

网友J:
T叔太厉害!
看上去是防止保安偷懒的,象电路中的看门狗。

网友K:
T叔太厉害!
看上去是防止保安偷懒的,象电路中的看门狗。
引用 网友J:

偷懒还是有办法的:只要把那个小玩意拆下来,放到办公室,定时"报到"就好了,下班时再给装回去,:lol

网友L:
以前在物联网世界看到过,是保安定位的,就是人员定位的典型应用

网友M:
保安执勤专用

网友N:
科技进步,无奇不有呀。

网友O:
哈哈.早就知道了.lz这图也不压缩...

网友P:
巡更。。。杜绝偷懒。。。

网友Q:
手持的那个玩意像个小**,磁性不小。

网友R:
膜拜....老T太强大了.

网友S:
楼主相机是柯达M530 :lol

网友T:
巡更系统  用的卡类似DS1990  里面带ID号 工作原理:单总线读卡

网友U:
供电是采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A:
感应供电

由于地点卡采用微型半导体和射频感应技术生产制造,内有唯一编号、无需供电,且可埋放在建筑物墙体内,防水、防腐、不易丢失,操作者无法伪造巡更记录,因此是保安巡逻管理的有效工具。

网友V:
老T叔就是老T叔,只要唯一,没有之一!:D

网友W:
回复 网友K:

要是在墙体里装的,估计得费力刨墙土了。呵呵

网友J:
偷懒还是有办法的:只要把那个小玩意拆下来,放到办公室,定时"报到"就好了,下班时再给装回去,:lol
引用 网友K:

这样偷懒还是不好偷的,可能保安的巡检点有几十个,他把这个拆下来,还是有几十个呀。
而且这个点不是为他一个人设的,其它保安也要用的,要是其它保安没法巡检,只有一个有巡检记录,那领导肯定知道是谁作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公司配的破玩意,很差,早该倒闭。。。
不说照片质量,连基本的操作都没设计好,

网友X:
五六年前曾做过这些玩艺儿,用户反映经常坏,去现场看过,全是被暴力损坏的。
经过反思,这种辅助管理类产品再结实也架不住砖头砸啊!
后来也就不做这个方向了。
现在看到,倍感亲切!

网友Y:
供电是采用的什么方式?
引用 网友U:

这个就是“射频卡”,保安手里拿着的是“读卡器”,射频卡自身不用电源,其天线线圈接收到谐振电波后,线圈感应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就是临时电源。

网友Z:
这图太大,不爽啊

网友AA:
1-WIRE,里面存有全球唯一的64BIT ID码,俗称信息纽扣(IBUTTON),早期用过DALAS半导体的DS1990A,就是用来做巡更系统的。

网友AB:
...这年代还有没见过这个的。。。:L

网友AC:
长见识了~~~~~~

网友AD:
巡更仪的签到的部件

网友AE:
是不是广告帖啊,自问自答,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AF:
保安克星~

网友AG:
呵呵新东西不少啊!!

网友AH:
嗯,看明白了!

网友AI:
回复 楼主:
那个巡更点可能坏了

网友AJ:
看着很多一起注册21ic的人现在都是万把积分了,呵呵,我还是1千来分……

网友AK(2012-06-14):
传说中的单总线?

网友AL:
广告帖啊,自问自答。不泛滥就好。

网友AM(2012-12-21):
知道了:L

网友AN:
引用 网友K:
偷懒还是有办法的:只要把那个小玩意拆下来,放到办公室,定时"报到"就好了,下班时再给装回去, ...

呵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