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ATX电源概述和原理分析

楼主(2012-01-30):
ATX电源概述和原理分析 ATX电源是计算机的工作电源,作用是把交流220V的电源转换为计算机内部使用的直流5V,12V,24V的电源。
  ATX电源特点
  与AT电源相比,ATX电源增加了“+3.3V、+5VSB、PS-ON”三个输出.其中“+3.3V”输出主要是供CPU用,而“+5VSB”、“PS-ON”输出则体现了ATX电源的特点。
  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
  ATX电源工作原理
  当为atx电源接入220v市电时,ATX电源最先工作,立即 在其第九脚跟十四脚同时输出|+5v的电压,第九脚为5vsb待命电压,十四脚为开机节制电压,此时其余各脚均无电压输出,假如斯时第十四脚的电压小于 2.5v那么即电源损坏,当按下主机箱pw-on开关或短接触发排针时,南桥经由过程开机触发电路侦测到开机旗子暗记的电压跳变,发出指令将十四脚的电压拉低为零(有的是南桥跟io一路完成),当十四脚拉低为零时,ATX电源最先周全工作,电源风扇最先转动,从各个线路输出+3.3v,+5v,+12v,-12v。
  在ATX电源周全启动工作30-50ms后,ATX内部节制电路会对输出的各组电压进行侦测,假如各组电压正常工作,即在第八脚输出5v powergood旗子暗记的电压。,主板所有复位的源头旗子暗记都是第八脚,一旦主板全板无复位,首先检测ATX第八脚输出是否正常。
  ATX电源的核心电路
  ATX电源的主变换电路与AT电源相同,也是采用“双管半桥它激式”电路,PWM(脉宽调制)控制器同样采用TL494控制芯片,但取消了市电开关。
  由于取消了市电开关,所以只要接上电源线,在变换电路上就会有+300V直流电压,同时辅助电源也向TL494提供工作电压,为启动电源作好准备。
  ATX电源的特点就是利用TL494芯片第4脚的“死驱控制”功能,当该脚电压为+5V时,TL494的第9、11脚无输出脉冲,使两个开关管都截止,电源就处于待机状态,无电压输出.而当第4脚为0V时,TL494就有触发脉冲提供给开关管,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辅助电源的一路输出送TL494,另一路输出经分压电路得到“+5VSB”和“PS-ON”两个信号电压,它们都为+5V.其中,“+5VSB”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要求“+5VSB”输出能提供10mA的工作电流.“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与“PS-ON”相连,在其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未按下时,“PS-ON”为+5V,它连接到电压比较器U1的正相输入端,而U1负相输入端的电压为4.5V左右,这样电压比较器U1的输入为+5V,送到TL494的“死驱控制脚”,使ATX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板的电源监控触发按钮开关(装在主机箱的面板上),“PS-ON”变为低电平,则电压比较器U1的输出就为0V,使ATX主机电源开启.再按一次面板上的触发按钮开关,使“PS-ON”又变为+5V,从而关闭电源.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使“PS-ON”变为+5V,自动关闭电源.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