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发现有的IC 在接收到I2C 复位指令后没有返回ACK,算BUG吗?

楼主(2012-01-30):
如题.我用到一款IC,在i2c模式下发送RESET 软件复位指令,发现这个IC 的SDA 在没有返回ACK信号下,直接就复位了,请问这样是否违反了i2c协议?

网友A:
1)LZ可以去问这款产品的厂商
2)如果是做研究,可以搞清楚是否BUG的问题;否则还是从增强软件的健壮性入手,不管是否为BUG,绕过去就好了。

TIME TO MARKET 是最重要的!!

楼主:
我用stm32 固件库函数的硬件I2c模式测试这个IC,发送复位命令死在检测循环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