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U应该怎样插拔才能防止引脚损坏,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30):
有专用的起拔器,你Google一下。

网友B:
IC拔取器

网友C:
IC拔取器,或用小工具,分别翘取,注意就没有问题

网友D:
直径3mm的小平口螺丝刀可以,一定要两头撬,整个松动了再取下来

网友E:
LS 的方法不错,如果需要频繁拔插,也可以换掉座子,这样就更加方便。

网友F:
楼上各位说的都是好方法,
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又经常取,
用个镊子做个内勾(2个7字)  钩芯片2边也可以

网友G:
用平头起子即可,一边撬一下,两边对着撬即可,注意每次的幅度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