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LM339的VCC和GND两端接一个电容,一般接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2-01-30):
如果在比较器LM339的VCC和GND两端接一个电容,一般接多大的电容?
但我找到的这块PCB上用的是电解电容,104的电容基本可以排除了。104的贴片被用在输出电压和比较电压之间

网友A:
芯片旁边的去耦电容,0.1uf的最常用【104电容】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芯片常用的电容是0.1,但LM339的输出是需要上拉,所以要搞清楚输出的状态,才能弄清楚电容的实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