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1-30):
JET51绿灯不亮了,插入电脑,以前在设备栏里能找到JET51的,现在电脑找不到JET51了,怎么办?

网友A:
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你可以将JET51拆开,里面有一个跳线,跳上后,再插上电脑看看有否反应,如果也没有,则无解,送修。
如果有反应了,用ISP51更新一下固件,然后跳线拔掉,重新上USB试试

楼主:
非常多谢,问题已解决,本人的JET51是没有引脚的哪种,估计是山塞版的,不过,将W78E058中的第6脚对地短路后,接上USB接口,电脑有响应,找到ISP51的目录,按装了JET51程序,然后用ISP51软件,对JET51进行固件升级,顺利通过。现在,绿灯又亮起来了,谢谢上楼。可以结贴了。

楼主:
其实,我用JET51,并没有用到KEIL2的JET51仿真功能,我只是用来做SH79F161D的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