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模电压和电流测量

楼主(2012-01-30):
我要测量电流,把分流器两端的电压送给差分电路,经放大后送给单片机。电路如图。有几个问题请教:
1、一般仪表也是这样采集分流器电压的吗?
2、由于运放的电源VCC来自隔离电源,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如何判断?我的意思是说,分流器两端的电压是以N线做参考的,而运放这边是以GND为参考的,N线和GND是隔离的,这个会不会影响运放的工作?
3、用普通运放可以吗?比如LM324,TL084什么的。

网友A:
如果GND没有和大地连接(保持高度绝缘),就和使用万用表一样

网友B:
请问和使用万用表一样是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网友A:
就是没有了共模电压概念、无需差分放大的意思

网友C:
1、很多仪表是这样的。但也有直接采集的,但主要用在独立的表上,就是2楼说的。
2、共模电压可能很大,这要尽量避免的,比如让采样电阻与N尽量电位接近,这样由于GND的电位也与N接近,因此会使得共模电压比较小。但是,很可能共模电压没法降低,这样就对差分放大器提出很高的共模抑制比的要求。
3、取决于对精度的要求和工作方式(见上面2)

楼主:
回二楼,GND没有和大地相连,只给运放和单片机供电。 “没有共模电压概念,无需差分放大”是什么意思?不差分怎么做?直接取分流器上端的电压吗?

楼主:
请教5楼,直接采集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做?

网友A:
请教5楼,直接采集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做?
引用 楼主:
我看就是对我2楼的解释,即不用考虑去共模电压的意思

网友D:
建议用颗ADI 的AD8207试试。
High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4 V to +65 V operating (5 V supply)
−4 V to +35 V operating (3.3 V supply)
−25 V to +75 V survival
Gain = 20 V/V
3.3 V to 5.5 V supply range

网友E:
1,共模电压是相对信号地而言的。
2,当运放同相端的两个电阻为0欧(同相端和分流器一端接信号地),
   放大电路就不存在共模电压了,N与信号地间的压差由隔离电源承担。
3,不过此时,为反相放大器。
4,由于分流器的电阻极小(毫欧级),如果增益不特大,不会有干扰引入的。
5,隔离电源的安规很重要。
6,调试和使用,千万不要碰到电路,弄不好会触电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正常使用时,同相端的两个电阻是不是应该为0才行?

网友C:
电阻怎么能为零,那就不用画了。
与分流器相接的电阻,阻值一般很大。

楼主:
还是没明白。是不是说把GND和整流桥的负极接在一起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太危险?

网友G:
可以让GND直接接大地或接个电容/电阻对大地,这样N与GND之间的压差会较小。
不然很容易造成运放损坏。

网友E:
我说的是LZ画的两个电阻为0欧,是拿掉短路的意思。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回13楼:
1,把GND与整流桥的负极接在一起,虽然没共模电压,但是极其危险。
2,不把GND与整流桥的负极接在一起,则电阻分压比要很大才能保证数千伏共模电压下,运放的共模电压不会超限。
3,为何不用电流互感器取交流端的电流?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