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曲线如何测

楼主:
一般IV曲线是怎么测的?描点,采样点么?
如下图,测太阳能电池片功率,测试电路怎么得到曲线图?
求分析过程,求解释   回答者请留意追问,谢谢了。
1,测试电路

2,IV曲线

可变电源从0增大,如何得出该IV线,求0点,最大功率点,VOC点这几个点分析过程

拜谢~

网友A(点评):
Dear Sir : 我是格雷柏电子的萧工, 从事IV曲线研究与测试的,主要关注TLP(VFTLP ) HBM MM CDM方面,希望能与你交流

网友B(2012-01-30):
光敏管规格书上的IV曲线,都是多点测量,然后绘制出来,太阳能电池板的IV曲线,也应该是多点测量的结果

楼主:
嗯,求分析过程,0点,最大功率点,和VOC点
回复 网友B:
我看不明白,谢谢

网友C:
改变光照强度,然后在定负载下采样输出电压和电流。

楼主:
图这里是光照不变,改变电源吧?
回复 网友C:
这里也不是变阻吧

网友D:
1、IV曲线有两种策略,即改变电流测试电压法和改变电压测试电流法。

2、IV曲线分模拟测试和“数字”测试两类,模拟一般是传统的,用特性曲线测试仪来完成,可以直接得到曲线(显示在屏幕上)。数字的其实就是现代一些的,一般用DAC输出一个变化的模拟信号,然后采集另一路信号得到,有的也可以直接显示曲线,但也有的是可以输出数据、自己处理后再显示。

3、很多高级的电源,是可编程的,可以自己输出一系列变化的信号(比如电压),然后回读电流,这些数据就可以用计算机采集下来,处理后作出曲线。这种电源我手里就有几个,比如HP6632B、Adv 6143、Adv 6246,具有很宽的测试范围和很高的测试精度。

4、也可以DIY。早年我DIY了一个板,包括一个DAC和相应的程控电压电流,用万用表(HP3401A)的测试完成脉冲信号驱动,采样一次驱动信号就增大一步,而且是循环的,可以多测几个周期,驱动可以是电流也可以是电压,档位和步进可调,电路板现在还在。

5、最简单的,就是手动测试,用一个可调电源(改变电压)和一个万用表(测试电流),人肉采集、画图。

楼主:
久旱逢甘雨啊,太感谢了  全中!
回复 网友D:
二姨家还是有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