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码段和数据段的问题

楼主(2012-01-30):
在c语言编译最终形成的二进制代码中有代码段和数据段,将其下载到单片机后,代码段和数据段哪个应该放在RAM中,哪个应该放在Flash中,有什么讲究吗,还是都可以?

网友A:
还没有入门

网友B:
代码段(.text)和常量(只读)数据段(.rodata)肯定放在flash(ROM)中,可读写数据段肯定放在RAM中,但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可读写数据段一般分为两部分:
  • 已初始化数据段(.data),这个段中的数据在main()运行之前,就要准备好初始值,但RAM上电时并没有这些数据,一般的方法是把这些数据(副本)存放在代码段和常量数据段的后面,由启动程序复制到RAM中,当main()运行时,这些数据就已经是ready了。
  • 未初始化数据段(.bss),这个段中的数据在main()运行之前,也要准备好初始值,按C标准规定,这些数据被初始化为 0 值,这个操作也是由启动程序来进行的。

所以,存储器最终的映像应该是:
flash ROM: .text代码段。
.rodata常量数据段。
.data已初始化数据段副本,由启动代码复制到RAM.data。
RAM:.data已初始化数据段。
.bss未初始化数据段,由启动代码清 0。

网友C:
一般都放在程序存储器中,然后根据需要由程序调入RAM处理,有些应用需要专门生成的数据段并固化在诸如EEPROM、数据FLASH区等处,但这些数据并非由程序代码直接编译生成的。

网友D:
你定义的常量会存放到数据段中,操作指令会放到代码段中,一般都固化到ROM中,代码执行的时候,通过读操作,把数据读出来参与操作

网友E:
可以用code data xdata...关键字声明,具体怎么用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