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上位机接收数据判断

楼主(2012-01-30):
大侠们 我使用CY7C78013 驱动mt9d111 摄像头,上位机上怎么判断 我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一桢的开始部分?

网友A:
需要自己做帧同步标记。

网友B:
你需要在你上传到PC的数据包里做标记。

网友C:
你驱动摄像头是用的SLAVE FIFO还是GPIF方式?

网友D:
你FIFO包的数据应该是通过摄像头的驱动程序填入的吧,这样的话可以通过驱动程序在数据包内添加一些标志。

网友E:
坐等高手

楼主:
大概明白了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