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1-30):
arm7 里面的 GPIO有两个通用管脚,管脚的选择 I0SET0 IO1SET IOCLR0 IOPIN0 我看别人都写成这样 IO0SET IO1SET 而我在keil 里面运行时 会提示你没有这样的定义 我把它改成前面那种就好了
选择part0 还是part1 中的数字 到底 写在哪 ::?? 就是那个 0 和1 到底写在IO口后面 还是写在最后??

网友A:
arm7没有玩过,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