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计算

楼主(2012-01-30):
stm32f10x_nvic.c中有这个函数:

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NVIC_VECTTAB(NVIC_VectTab));

assert_param(IS_NVIC_OFFSET(Offset));

SCB->VTOR = NVIC_VectTab | (Offset & (u32)0x1FFFFF80);
}

这里的0x1FFFFF80是不是不正确呢?不是应该0x1FFFFE00吗?
参照 Cortex-M3权威指南Cn P113 如果一共有68个中断,则共有68+16(系统异常)=84 个向量,向上增大到2 的整次幂后值为128,因此地址地址必须能被128*4=512 整除,从而合法的起始地址可以是:0x0, 0x200, 0x400 等。那么不是应该0x1FFFFE00吗?

谢谢。

网友A:
这是摘自ARM的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Cortex-M3  (58.3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