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10系列的样例,源代码。

楼主(2012-01-30):
求助:st10系列的样例,源代码。用的是st10F269,资料比较少,香水版主能否给些例程。或者其他学习资料也行。谢谢!leven333@126.com

网友A:
这个产品太-------老了,俺从来没有见过ST10,更别提什么例程和资料了。

楼主:
谢谢,是的,比较老的,而且寿命短,我再找找,例程没有,资料还是可以找到些的

网友A:
一般讲,强烈不建议使用老旧产品做新产品开发。

网友A:
所有ST发布的资料,都可以在ST网站找到。

在ST主页www.st.com的搜索栏中,输入要搜索的产品编号(不必完整编号)即可。

例如,搜索"ST10"就会得到这个页面: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artNumberSearchPage&search=ST10

网友B:
对呀。上ST官网找呀。

楼主:
谢谢!是维护,不是新品,新品就不选这个st10了。官网上继续找找,资料,开发工具,都下载了不少了。还想找找例程。版主的博客也都是stm32的比较多,呵呵,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C:
网上直接看就可以了,ST10就是C166的内核,C166资料比较多些。

网友D:
官网上得资料还是不少的

网友C:
ST10 是英飞凌C166内核, 去C166.org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官网上下载的资料不少,也基本上搞清楚怎么一个流程了,我现在是给板子加电了5V的,(跳开电源芯片,直接直流稳压电源加),用st10 flasher给它下载hex(h86)的程序,感觉269肯定没有进入boot 模式,需要进入模式才能下载啊。
后来测量串口也没东西,11M晶振也没振(不会是先用的内部晶振,稳定后转外部吧)。这样应该不能进入下载模式吧。
板子的状态一无所知,只是给了一块很大的老外的板子送修。正常工作状态什么样子也不知道。
有没有哪位对269或者st10的芯片连接过,烧录过的,讲解下,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连上了,跟晶振无关,进入boot模式的时序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