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2-01-30):
这两个电路的区别?

1、次级绕组先整流滤波为直流电压,然后串接直流。
2、次级绕组串联,然后整流滤波得到2倍直流电压。

区别????

楼主:
我的理解:
2图比1图:
*电感值加倍
*省一个整流桥
*整流桥耐压要求高一倍

问:
*两个电路的性能相同吗?
*电感值是否简单的加倍关系?
*原设计是先整流后串接的,现改为先串接后整流,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楼主:
补充:交流信号频率20KHZ,不是标准正弦波。

网友A:
从性能和性价比方面讲,次级直接串联较好,这样可靠性也更好,400V电压不算高,合适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都很容易找。

楼主:
谢谢春阳。
这么晚了给我回帖辛苦了~!

网友B:
串后整流,电容的电压基本相同,但整流后串,两个电容电压不一定一样吧?

楼主:
做过实验有问题~!满载输出15分钟后,整流桥的二极管全部损坏短路~!
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过压击穿短路。
测量单个二极管的电压波形。
波形:变压器每个次级输出峰值420V左右,两个绕组串接后830~840V左右,但在每个绕组的420V上面有一个毛刺,毛刺峰值600V~650V左右,叠加后峰值在1300V左右~!
二极管上电压波形:峰值875V但毛刺达到了1300V~!【二极管是1200V的】
左边小图是变压器单个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波形。
右边大图是二极管上电压波形。
如下:

二极管规格:1200V 60A。
因此我的产品不能直接这么用。
问:
毛刺从何而来?看了变压输入是没有毛刺的。
是不是变压器漏感导致?
我需要调整什么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921师傅:
电解上并接的电阻应该能够起到均压的作用吧?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C:
二极管要并吸收电路。

楼主:
回楼上:
二极管上已经有吸收电路,R=150R, C=102;
现在再试RCD吸收电路,下午试完上图。

网友B:
均压作用有吧,不过,我认为这一作用很有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不同电压的电源串接看出来……
9# elec921

楼主:
恩,我觉得也是

网友D:
图2比图1效率会来得低

楼主:
ls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E:
我看着觉得一图比二图整流整得好一点
我是一新手。

网友F:
图2电源改进:

变压器5、6节点连接到2个串联滤波电容的相互连接点(中点);并去掉均压电阻。L改成共模电感更好。

楼主:
ls 有道理~!

楼主:
二极管过压损坏问题:
吸收没做好,二极管RC吸收改为:150R+222 波形很好~!

楼主:
但削去的尖峰在电阻上发热很严重,原为5W,现在改为10W都还要发热~

怎么办?

网友F:
二极管过压损坏问题:

减少L的电感量,甚至不要电感。

网友G:
赞成楼上。
建议楼主在电感前面加多一组电容再试一试。应该可以去掉毛刺问题。
电容请使用低阻抗系列。

楼主:
LS两位说的很对。但不要电感是不行的,电流大时波形很差。
多加一组电容,板子没空间了。今天我再试。
补昨天的波形:第一个图是没做任何改动时的二极管上电压波形,毛刺1300V
第2个图是加75欧+472瓷片电容的RC吸收电压波形
第三个图是加150欧+222瓷片的RC吸收后的电压波形

楼主:
暂时的结论:
1、变压器漏感导致尖峰电压,不是输出滤波电感导致。
2、必须加吸收,可以是二极管并RC,也可以是整流后加RCD。
3、电感前加电容易引起意料不到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