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求助!usb导致CPU100%

楼主(2012-01-30):
我买了圈圈的书,并移植你的上位程序和驱动到NXP 的LPC11u14上,实现了从上位数据采集的功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一打开设备,CPU就用了50%,一传输数据,马上进程就占了CPU资源100%,我只用了一个端点2批量传输数据,轮询要数,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驱动就用你的驱动啊,麻烦了,能不能帮我想想!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急死了

网友A:
难不成NXP没有对应的驱动程序?选择芯片的时候就要下来驱动比划一下,如果他的驱动不好用,坚决不选他的芯片。

自己鼓捣驱动程序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自己做的驱动能支持哪个操作系统,即便今天支持XP了,明天微软出来64bit的window8,我担保你的驱动可用性不足50%,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驱动的,这事你玩不起的。

解决方法,去问NXP的技术支持,朝他要驱动程序。哪有卖芯片不给驱动的道理。

网友B:
应该是你应用程序的问题吧,是不是一直在死等?
另外我的驱动只是个教学的例子,需要自己完善的。
如果数据量少的话,建议你用HID设备。如果数据量多一些的话,可以用USB转串口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