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爱达科技提供PCI、PCI-EXPRESS项目定制开发设计

楼主(2012-01-31):
成都爱达科技提供PCI、PCI-X、PCI-EXPRESS开发平台产品及项目定制开发设计服务

成都爱达科技有限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长期从事计算机总线板卡的研发和生产,
产品包括全系列的PCI、PCI-X、PCI-EXPRESS开发套件。
公司自成立以来为全国多家科研院所和公司厂商提供了多种设计和开发服务,
现面向全国承接PCI、PCI-X、PCI-EXPRESS板卡项目的设计、开发、研制和定制设计,
同时提供全系列的PCI、PCI-X、PCI-EXPRESS开发套件,
以较低的价格、较高的开发质量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网址  :  www.edacd.cn
联系方式 :  028-83278193,013008100900,胡先生
QQ  :  54451908
EMAIL :zxw_top8@163.com

楼主:
http://www.edacd.cn/s5600index.htm
S5600 PCI-EXPRESSX4总线FPGA开发平台资料说明
   自从2004年pci-e 1.0a规范之后,主板上就开始有了最新的串行高速PCI-E总线,相比原来的PCI V2.3,PCI-E总线有很大的优势,
首先,PCI-E降低了芯片连接的管脚数量,简化了PCB板的设计和布局;其次,PCI-E是非共享的串行差分接口,不会出现多个设备共享带宽的情况,PCI-E x1的理论带宽为发送、接收各250M字节/秒,PCI-E x4的理论带宽为发送、接收各1G字节/秒,并且在PCI-E 2.0
协议中会使用5G BPS的更高速的物理层收发器,速度会翻倍。因此,PCI-E总线接口特别适合于超高速的数据传送,并且会在3年之内完成对PCI接口的替代。根据这一情况,为满足市场需要,特推出S5600型PCI-EX4接口FPGA开发实验平台,满足用户对高速数据传送的需求。
以下为该开发平台的图片

S5600PCI-EX4开发平台主要硬件规格:
FPGA : EP4CGX30CF23C8(可选EP4CGX50CF23、EP4CGX75CF23,管脚完全兼容),器件速度也可选-6、-7的高速器件。FPGA提供PCI-E的HARD IP,实现了PCI-E协议1.1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协议,用户只需要设计PCI-E协议的TLP(数据传输层)和应用层,简化了用户的设计。PCI-E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由HARD IP实现,不占用FPGA资源,稳定可靠。
DDR2 SDRAM DIMM模块: 标准200脚DDR2 SDRAM笔记本内存条模块,可以提供1G、2G(标准配置)、4G字节的内存容量,可以实现133(器件速度-8)/166(器件速度-7)/200(器件速度-6)MHz的时钟频率,可以实现最低2.13G字节/秒的突发读写速度。
80个USER GPIO输入输出:支持IO电压3.3V、2.5V、1.8V和1.5V,支持LVDS输入输出。
JTAG和AS下载口: 支持QUARTUS在线调试和编译下载功能,EPCS16配置器件,满足EP4CGX70的配置要求。

S5600PCI-EX4开发平台主要软件规格:
PCI-EX4 HARD IP :由FPGA内部硬件实现,不占用FPGA资源,实现了PCI-E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稳定可靠,对数据传输层和应用层接口采用AVALON ST接口。
    PCI-E数据传输层: 完全VHDL源代码设计,实现了PCI-E协议的数据传输层(TLP层),支持内存读、内存写、DMA内存读、DMA内存写、DMA内存读完成、内存读完成等几种TLP数据包格式,PAYLOAD数据载荷大小支持4到256字节自动可变,接口采用AVALON ST接口,直接连接FPGA的PCI-E HARD IP接口。
用户应用层:  完全VHDL源代码设计,支持64位FIFO输入输出接口、32位SLAVE内存映射读写接口,支持外部中断输入。
DDR2内存读写接口 : 完全VHDL源代码设计,控制数据输入输出到ALTERA的标准DD2 SDRAM IP,实现数据传输和缓存功能。
驱动程序及测试程序: 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开发平台采用VC6的开发平台,DDK的开发工具支持,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完全源代码设计提供,支持DMA读写、内存映射读写、中断输入功能。驱动程序支持DMA读写性能测试,DMA数据验证测试及数据存盘文件功能。驱动和测试程序采用WDM驱动结构,支持WIN2000、XP、WIN7等操作系统。

S5600 PCI-E高速数据开发平台内部端口框图如下:

S5600 PCI-EXPRESSX4开发平台套件含以下内容:
S5600 PCI-E x4 开发平台硬件电路板一张;
2G字节DDR2 SDRAM笔记本内存条一根;
          ALTERA  BYTEBLASTER2下载线一根;
          ALTERA  QUARTUS2 11.0开发平台安装光盘;
          DDK和DRIVERWORKS驱动程序开发工具光盘;
FPGA内部完全源代码设计和使用手册及说明;
驱动程序完全源代码设计和使用手册及说明;
S5600电路原理图及PCB设计;

性能及兼容性、稳定性测试
该PCI-E开发板在以下PC兼容机上测试并正常开机通过:
性能测试采用循环最大化传送方式,每次DMA块大小为512K字节,按60秒平均流量计算,由1秒内传送多少次DMA块计算。影响PCI-E性能除了DMA块大小之外,PCI-E的PAYLOAD(数据载荷)也很影响读写性能。一般PC芯片组都支持128字节的DMA读写PAYLOAD,128字节的PAYLOAD的DMA读写利用率为82%,少数PC芯片组支持256字节的DMA读写PAYLOAD,可以在CMOS里面打开,提升读写性能,256字节的PAYLOAD的DMA读写利用率为91%。
DMA数据载荷为128字节的性能:
CPU 操作系统  DMA读(主机内存到卡) DMA写(卡到主机内存)
CORE-I3    XP          523M字节/秒                752M字节/秒
CORE E7200 XP          508M字节/秒                746M字节/秒

DMA数据载荷为256字节的性能:
CPU 操作系统  DMA读(主机内存到卡) DMA写(卡到主机内存)
CORE-I3    XP          592M字节/秒                836M字节/秒
AMD965    XP          511M字节/秒                822M字节/秒

S5600 PCI-EX4开发平台应用范围:
高速工业数据采集,a/d,d/a数据变换,数据处理;
高速高分辨率视频数据采集,1080P实时视频采集显示;
高速数据缓冲,高速数据加密;
高速工业控制;

楼主:
该开发实验板采用PCI-E x1接口,为方便用户进行自主开发,提供了40个可用的FPGA IO输入输出,并将8311的LOCAL端全部信号引出到100针的2.54MM的排针上,用户可以自行设计应用接插板,如外部A/D数据采集,图象数据处理等系统应用,而不需要对PCI-E接口有过多的了解。
PCI-E接口芯片采用了PLX公司的PLX8311AA66BCF,完全支持PCI-E 1.0A协议,外部接口最高支持66M的工作频率,32位总线的宽度,支持最大266M字节/秒的突发峰值传送速度。
FPGA芯片采用ALTERA公司的新型CYCLONE2 FPGA系列FPGA,型号为EP2C5Q208C8,容量为5000个逻辑宏单元,等效于标准20万逻辑门电路,速度为-8,编译后系统速度可以达到150MHz,可以支持用户逻辑的开发和设计。
S2100开发平台提供的资源
免费提供ALTERA QUARTUS2 6.0开发工具光盘;
FPGA支持AS下载方式,随开发板免费提供ALTERA
BYTEBLASTER 2下载电缆一根,供用户使用;

性能参数:
LOCALBUS的外部总线接口支持8、16、32位数据总线,可以直接和CPU、SDRAM、FIFO、SRAM、外部接口芯片等设备直接相连。

        S2100开发平台套件包含:
          S2100 PCI-E x1 开发平台硬件电路板一张;
          ALTERA  BYTEBLASTER2下载线一根;
          ALTERA  QUARTUS2 6.0开发平台安装光盘;
LOCALBUS 端C模式FPGA完全源代码设计;
PLXMON测试程序说明文档;
S2100电路原理图及PCB库设计;

应用范围:
工业数据采集,a/d,d/a数据变换,数据处理;
多路232/485扩展,无需外部16c550,1C6最大可提供12个串口,
多路开关量输入/输出扩展,可扩展至64路;
pci数据缓冲,数据加密;
工业控制;

性能及兼容性、稳定性测试
本卡FPGA端设定LOCAL BUS频率为66.66MHz,选择LOCAL BURST为INFINITE,BYTE COUNT为10000,方式为DMA方式,测试速度为170M字节/秒左右:

网友A:
老胡你用的软件是11.0还是11.1啊。我从altera下的11.1的软件(两个ISO文件),第一个ISO软件quartus安装顺利,但是第二个ISO软件device老不行。点击SETUP.EXE后,进行到选了所有器件后,点击NEXT没有反应。

楼主(2012-03-04):
FPGA开发实验板采用PCI接口,方便用户进行自主开发,
用户可以自行设计应用接插板,如外部A/D数据采集,
图象数据处理等系统应用,而不需要对PCI接口有过多的了解。
开发板与铱元素公司的火龙刀系列FPGA开发板功能兼容,且价格非常便宜。
核心FPGA芯片采用ALTERA公司的新型CYCLONE FPGA系列,
EP1C6Q240C8(标准配置)/EP1C12Q240C8,容量分别为6000/12000个逻辑宏单元,
等效于标准15万/30万逻辑门电路,速度为-8,编译后系统速度可以达到100MHz,
可以支持ALTERA 公司的SOPC内核NIOS2系统的开发,NIOS2开发环境编译后的
可执行文件可以通过PCI接口下载到开发板上的FLASH中去;
免费提供ALTERA QUARTUS2 4.1和NIOS2 1.01开发工具光盘;
开发板支持AS和PS下载方式,随开发板免费提供ALTERA
BYTEBLASTER 2下载电缆一根,供用户使用;
提供NIOS2 CPU开发指南及技术支持;
PCI接口主板的外部总线接口支持8、16、32位数据总线,可以直接和CPU、
SDRAM、FIFO、外部接口芯片等设备直接相连。
以下是FPGA开发板内部IP核接口:
       PCI总线2.2标准,32位总线,完全VHDL源代码设计提供;
       支持PCI总线配置读、配置写;
       支持PCI总线IO读、IO写;
       支持PCI总线BUS MASTER 读、BUS MASTER 写;
       支持内部DMA中断和外部总线输入中断产生;
       支持两个PCI IO空间,大小为256字节;
       支持一个PCI内存空间,大小为4M字节;
       支持PCI突发访问方式,突发长度为8至128个双字长度;
       用户可自己定义设备ID和制造商ID;
       1个NIOS2 CPU内核,供用户测试使用;
       1个FPGA内部16C450串口,完全VHDL内核提供;
       1组4MX32位SDRAM,容量最高支持到64MX32位的SDRAM接口,完全VHDL
       内核SDRAM接口源代码提供;
       1组16位FLASH(29LV800BB),1M字节,可以扩充至32位,
       最高16M字节FLASH,完全VHDL源代码设计提供,提供NIOS2 CPU引导程序;
       4通道开关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500ma驱动电流,可扩展
       至64路开关量输出;
       4通道开关量输入,光隔离输入,可扩展至64路输入;
       1个7段数码管显示输出,提供直接显示功能,方便用户进行FPGA的开发
       和调试;
       4个LED状态指示灯输出,提供调试和测试使用,完全
       VHDL内核源代码提供;
       2个按键输入,提供外部输入中断测试功能,供用户进行测试和调试使用;
       外扩标准32位数据总线,提供dma数据传送能力;
       以上功能均提供PCI接口进行访问和操作,提供DOS,WINDOWS98/WINDOWS
       2000的WDM驱动程序和测试程序的源代码。

        随FPGA开发板免费提供QUARTUS4.1和NIOS2 1.01开发工具光盘,以及
        ALTERA BYTEBLASTER 2下载电缆一根;
        开发板支持AS/PS下载方式;

        请联系email:
             zxw_top8@163.com

        www.edacd.cn
        qq : 54451908
        电话 :  013008100900,028-83278193 胡先生
性能及兼容性、稳定性测试
该PCI-E开发板在以下PC兼容机上测试并正常开机通过:
性能测试采用循环最大化传送方式,每次DMA块大小为512K字节,按5秒平均流量计算,由1秒内传送多少次DMA块计算。
  CPU      内存      主板芯片组     操作系统       DMA读         DMA写
P4 2.66G  512M DDR   915P 533外频   WIN2000/XP   112M字节/秒    89M字节/秒
        应用范围:
        工业数据采集,a/d,d/a数据变换,数据处理;
        多路232/485扩展,无需外部16c550,1k50最大可提供6个串口,
        内部16c550的fifo可达1k字节;
        多路开关量输入/输出扩展,可扩展至64路;
        pci数据缓冲,数据加密;
        工业控制;
    以下为部分用户单位:
        中科院成都光电技术研究所
        电子部成都29所
        北京coldfire独立研发小组
        电子部成都30所
        空军成都611所
        天津南开大学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黄金眼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格贝特有限公司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信息学院
        天津英贝特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国光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国营黄河机械制造厂;
        南京总参63研究所;
        苏州亿迪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哈尔滨技祥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
        北京测试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北京三爱立信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

楼主(2012-05-31):
请联系索取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