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和大家讨论下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31):
下图是给锂电池充放电的电路图,下面的管子是用来给锂电池放电的,上面的管子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的,两个栅极的控制端通过一个TS5A22364的电子开关来切换,充电时下面MOS关断,放电时上面MOS管关断。
目前出现的情况是
1,在充电的时候情况正常,
2,但是在放电的时候,上面的MOS会流下来几个mA的电流,理论上来讲,上面的MOS的栅源电压是负压,阈值电压是2.1V,应该是完全截止了才对啊,怎么会流过一个电流呢?
3,另外说明下,栅极的控制电压是0-5V的模拟值,IRL520N的Vgs=0时的亚阈值电流是25uA@25摄氏度,由于IRL520都外接散热片,放电时温度也就在40摄氏度左右。

楼主:
新年了,先给大伙儿拜个年,祝各位工作顺利!

网友A:
你放电的时候,TM17的S极电压也下来了。你试着量量TM17的GS电压就知道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S级是下来了啊,即使下来也在3V以上啊,这是的Vgs也达到了-3V的电压了,远小于阈值电压,并且MOS都接了散热片,就算亚阈值电流,也不可能这么大啊,

网友A:
既然知道问题在哪儿,就直指关键吧。
换个关断电压更大的,或者在控制信号的处理上下点功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啊,因为IRF给的指标是,在Vds=100V,Vgs=0V时,漏电流等于25uA啊。

网友B:
AGND  PGND  怎么连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0欧电阻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但是在放电的时候,上面的MOS会流下来几个mA的电流
这个几mA的电流是怎么测到的?

网友D:
也部明白,等高手解惑

网友A:
查查硬件其他部分,或者是换个器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POWER用的是5.5V的数显稳压电源,可以明显看到输出值是几个mA

网友E:
这电路看起来很别扭,初步推断:
1. 楼主有钱。
2. 楼主电路设计不清爽。

我猜是LiCharger1/LiDischarger1来源有问题导致的,你说的问题是低频综合表现,但我们都看不到动态的细节。

建议改进方法,将电路功能要求说出,让坛里兄弟们出下主意。

网友C:
回复 网友C:
+POWER用的是5.5V的数显稳压电源,可以明显看到输出值是几个mA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可能是电源的电流表不准?单独把漏极断开再看看。

网友F:
从电路原理来说,应该不存在问题,诚如楼上所说会不会数显稳压电源本来就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LiCharger1/LiDischarger1是一个DA的输出通过TS5A22364二选一链接过来的,被选中连接到DA输出,非被选中的直接连接到地。
我测过了,放电的时候,充电管子的栅极一直为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只是不准的问题,20毫欧采样电阻两端电压被差分放大之后,在接通电源后在运放端的输出值都发生了变化,

网友G:
楼主错了吧?!
是不是电池通过上面的管子给电源放电?在充电电源串一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错误,+POWER是5.6V,锂电池一般是3.8V-4.2V,不可能通过上面管子放电的。

网友C:
可以直接用表测试一下上面MOSFET的GS电压,电压正常还有漏电,那就是坏了,换一个看看。其它可能原因还包括电路(板)漏电,电磁干扰,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几十个呢,充电的时候很正常啊,只要放电的管子关闭,充电管子栅极电压为零时,没有漏电流啊,感觉是不是下面的管子给提供了偏置呢

网友H:
其实问题就那么多。你可以试着这么测量:
1 排除你用的电源电流显示的问题
2 直接测量在放电时,上面管子的Vgs的值是不是接近0V。原理上分析应该是一个接近零的负值。
3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考虑是不是给Vgs的信号经过了驱动放大,你说的电子开关是不是具有足够大的电流输出能力。
4如果还是没有问题就是你的电路在放电的线路上存在着漏电的情况。这个漏电不一定来自你的MOSFET还可能是其他地方。
以上仅是我的愚见。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这种接法能工作已经不错了,你把上面的管子换成P管就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I:
当初考虑过PMOS的问题,但是如果用PMOS的话,我放电的时候要保证充电管子充分截止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当初考虑过PMOS的问题,但是如果用PMOS的话,我放电的时候要保证充电管子充分截止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引用 楼主:

PMOS的管子用个NPN三极管驱动,怎么会麻烦?用NMOS才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J:
额,确实是个很好的主意啊,但是就目前的电路而言,应该不会没得办法了吧。
为什么用NMOS麻烦呢?个人感觉NMOS的话,这种应用导通电阻比较大,相对而言不太适合充电应用,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我建议楼主首先还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其次是改进电路。
如果Power电压比较高的话,是不能用逻辑电平直接驱动源式负载的,无论NMOS还是PMOS,要进行电平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所以目前在找问题,我忘了说了,+POWER的电压是5.6V左右的样子,我需要的是模拟电平驱动,不是简单的开关驱动的问题

网友C:
模拟电平驱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用电压控制充电/放电电流?
控制电压最大能达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用模拟电压控制充放电电流的大小。控制电压最大可以到10V,但是目前测试的时候只是用到了2.5V左右的样子,没有用大电压。
还要补充下:
1,综合判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放电时当插上电源之后,从差分运放放大24倍后电压噪声明显增大
2,试了之前几位说过的,Vgs确实是小于0的,换了几个稳压源,都显示有那个电流

网友C:
Vgs小于0,管子还是好的,有电流,有这种可能吗?
要我看还是干扰或振荡,导致测试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也是觉得奇怪啊,觉得者从原理上就不通,但是如果是干扰的话,+POWER只是通过MOS连接过来的,干扰串进来的通路在哪里呢?实在想不出来

网友K:
回复 楼主:
觉得奇怪就把TM17卸下来,看看还有没有电流。

网友E:
回复 楼主:
觉得奇怪就把TM17卸下来,看看还有没有电流。
引用 网友K:

切实可行的办法。
LZ的认真态度还是要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拆下来之后是果断没有电流了啊,但是问题是必须要装上的,装上之后,电池装上重新测量是Vgs=-3.5V

楼主:
有没得高手给解释下这个问题啊?理论上来讲是不是上面的MOS管如果关断了,就相当于+POWER和下面断开了啊?可是严格的讲,断开的电流是多少啊?我现在是负压,调整到-4.5V,上面管子不再有漏电流了,确切的说是看不到大于1mA的电流了,但是有电源明显对下面测量回路会产生干扰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上面用N管会有问题的,你有没有算过正常工作时的VGS是多少V呀,能满足要求吗?
改回P管吧,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的。

网友L:
只断开R199试试看

网友E:
有没得高手给解释下这个问题啊?理论上来讲是不是上面的MOS管如果关断了,就相当于+POWER和下面断开了啊?可是严格的讲,断开的电流是多少啊?我现在是负压,调整到-4.5V,上面管子不再有漏电流了,确切的说是看不到 ...
引用 楼主:

LZ,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TM17的Vgs和Vds吧,问题应该不是你列出来的部份导致的。

1. 我猜你用电流取样电压来控制Vgs实现恒流控制的,环路动态特性是需要考虑的,不能只是定性。
2. MOSFET的阀值门限电压附近,导通电阻变化对门极电压变化的微分是非常大的,请不要忽略这点。
3. 电路的调试,我是不赞成在一团糟的条件瞎折腾。如果研究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抱歉,最近断网,刚刚才能回复您
我目前的问题已经调试好,已经解决了,去掉了电路中的那两个电解电容效果就好了
因为我原来猜测是电解电容和栅漏极的电容将开关电源上的大纹波耦合到模拟地上来了
后来拆掉之后,果断很好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其实最近断网不能更新最近的动态实在是抱歉!
当前更换掉MOS管栅极的电解电容之后一切就都解决了,这个电路最初不是我做的,我接手过来的时候感觉二极管没有什么作用。电解电容有点大。后来估算了下RC=4.7ms了,但是考虑到调节的动态比这个慢,就没有做更改。没想到竟然会起到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M:
感觉楼主说的这个原因有点怪

网友N:
mark ,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