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推荐几款带红外发射模块的MCU嘛?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发射模块不会集成在MCU中,需要外扩,楼主的要求选择带串口的MCU即可,台系的OTP型MCU有一元左右带串口的,红外驱动自己编程吧,很简单的。

网友B:
随便哪种单片机都可以,关键是选择自己熟悉指令的
串口是可以用IO来模拟的,红外发射,一个IO口控制个三极管驱动个红外管即可

网友C:
实际上也有把红外载波和调制集成到内部的MCU,比如HT48RA1\HT48RA3\HT48RA5,但同时集成UART的倒是很少见。
3楼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实际都是可以用IO口来模拟的,选个便宜的IO型单片机就可以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