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驱动MOSFET

楼主(2012-01-31):
我想用单片机驱动MOSFET,找了不少资料,说推拉驱动比较常见,就画了个图。见图。但是我觉的这种驱动好像不能工作啊。因为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只有5V,Q1导通后,发射极电压接近12V,那么BE结就会反偏,这个肯定不行吧。另外,下面的PNP管子不能截止,因为基极的高电平才5V,所以只要Q1导通,Q2就会导通。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楼主的负载电流是多大的?
对开关速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有很多低压导通的MOSFET,可以5V直接驱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用,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推挽电流放大,加强电流输出的

网友C:
负载可以放在接地端吗

网友A:
楼主这电路负载不可以接地。
这电路的两个三极管本意是提高驱动速度,但Q1的C接入12V没有任何用途,接逻辑5V就足够了。同时本身有压降,引入这两个三极管更要求MOSFET导通电压低。

负载接地的电路,可以参考这里的5楼:https://bbs.21ic.com/icview-303063-1-1.html

网友B:
嗯,考虑不周,没考虑三极管压降!

楼主:
不是。这个12V是为了提供MOSFET的栅极驱动电压。常用的MOS比如IRF系列,栅极在4V左右开始导通,10V左右才完全导通,所以才有这个12V。

网友D:
问题是你的推拉驱动输出电压最理想也就0.6V~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