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DDR controller

楼主(2012-01-31):
请问下:
1、用Coregen生成的DDR controller怎么使用,比如说通过controllerDDR SRAM写入一组数据,在从中读取出来?
2、除了与外挂DDR SRAM 对接外,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下DDR controller的功能?

网友A:
生成IP后有相应的datasheet的,你可以按手册上的时序控制IP来完成读数写数。

楼主:
请问下,有没有DDR控制器使用的源代码,发给我学习下啊?用Coregen实现的controller不知道怎么用
why2009a@sina.com

网友B:
没有源代码,这个是XILINX的IP核

网友A:
IP可以分三类:生产商一般多数提供的是固核(网表文件级)或者是硬核(版图级)。有代码的是软核,很少提供,但是网上较多,你可以对网多找找,呵呵,找到后要注意你找的这个IP是不是和你用的DDR一样,不同的DDR,其控制器略有不同。

网友C:
LZ在网上找一下它的使用例子嘛!或者直接向GSM要一个使用例子程序.

网友B:
是呀,使用例子多。
但是代码至少XILINX的IP不提供,如果非要代码的,那种license价格会很高。
如果是S6的,就不要找XILINX IP的代码了。因为这个没有代码,他是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