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无刷电机DLBC制动问题。

楼主(2012-01-31):
无刷电机DLBC 310V 15krpm,采用的是PIC官方的DEMO板的方案。现在跑起来没有问题了。就是制动被卡死了。
电机正常运转后,要关机时,关闭执行的PWM输出,延时100ms,再送下测管PWM(周期和执行PWM一样)。下测管PWM从0开始,没25ms累加,逐步加到30%。高速时刹车的时候要烧管子。
各位大侠,可遇到这种情况?

采用的是dsPIC30f3011

网友A:
增加刹车时间,使刹车变慢

网友B:
是不是管子选的偏小了,刹车的时候管子发热很厉害。

网友C:
印象中,刹车的时候可以通过某个管子的导通来减少发热。

制动时被卡死,是不是以为制动后丢失了位置信息?

楼主:
我们手头有个样机。这个项目也就是仿真样机的,不过样机不是用dspic的。测绘样机,在刹车的时候电机电压能拉高,而我们的却不能拉高。我们输出的PWM周期、占空比都和样机很接近的。样机在6000rpm停机刹车的时候,刹车PWM输出能达到30%,而我们要是输出30%,马上把管子烧掉了。
请教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解答!
要是加大刹车时间,一直到转速降到不烧管子的程度,要nnn多时间了,也就失去了刹车的意义了。

网友B:
测绘样机上用的管子跟你们做的样机上的管子型号一致吗?
刹车的时候电流很大,MOS管在大电流高频的时候D级通过管子本身结电容向G级漏电,钳位做的不好的话,当GS间的电压大于管子能承受的电压(一般20V)的时候管子就会坏。

这个跟dspic应该没关系,我用这个都出了好多产品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解答!
要是加大刹车时间,一直到转速降到不烧管子的程度,要nnn多时间了,也就失去了刹车的意义了。
引用 楼主:

1.对比与样机的硬件是否一致

2.对比与样机的波形

3.将你用MOS换到样机上,看样机的反应
4.。。。

网友A:
“在刹车的时候电机电压能拉高”

分析原因。

网友D:
使用下侧MOSFET PWM驱动刹车,实际是将电机转动的机械能通过下桥短路消耗掉,但当下桥没有完全100%占空比导通前,下桥和电机的绕组会组成一个BOOST升压电路,升高的电压通过上桥的反向二极管向电源反充电。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象就说明不对。如果有升压现象,这个电压也不能升得太高,太高了会超过MOSFET的耐压值而把MOSFET的烧毁。估计你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此时还得时刻检测电压值,如果电压值超过MOSFET耐压的80%就该减小PWM。

楼主:
这几天猛补习了制动方面的知识。还是10楼说的和我的情况很相似。现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就是制动时,根据霍尔信号,原正常运转对应的上管关闭,下管送刹车PWM,这样电机电压能上升了。正常运转波形和刹车波形已近和样机非常接近了。
再次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哎,这两天用这个办法试了下,可惜刹车时间还是不理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再次请教各位大虾了。

楼主:
有好的方案,可以付费请教。问题解决了,报酬好说。我的QQ:44914134

网友E:
泵生电压高到一定程度时投入刹车电阻耗能,变频器上用得很多啊。

楼主:
问题是:样机上没有制动电阻,而且样品刹车的时候都是下车管同步有PWM输出。而我的,在低速下,刹车不理想,在高速的时候却烧管子了。实在是晕啊!空间有限,没法安装制动电阻。
楼上的大虾,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刹车后动能哪去了?储藏于电容或用于发热,同样的动能和散热条件下,刹车时间越短,温度越高。这个是物理定律,不管你用什么控制方法都绕不过去的,这个要明确。从你后来的描述上看,刹车时已经能观察到主电容上的泵生电压,说明错误已经修正,如果不允许发热,那就加大这个储能电容的容量。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侠热心解答!

网友F(2018-01-10):
最近遇到BLDCM制动问题,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