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12-01-31):
ICD2+MPLAB8.66

我只设置一个断点,却一直提示断点过多。哪位朋友能过指点一下,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断点,看一下AD采样的结果。
设置断点的是一条语句:
result = result+ 0.5;       //四舍五入

后来发现我在任意地方设置断点,再点击运行都会有提示:

网友A:
这个提示不是说不能设置断点,是说有一个设置的断点现在不能用!
这个不能用有很多种原因,优化、或者你自己取消等等

网友B:
1、断开ICD
2、重新编译一次代码并确认代码编译正确
3、连接上ICD
4、设置好断点
5、DOWNLOAD代码到MCU
6、全速执行
7、OK

按照以上步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一般都可以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