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单片机的VDD或者VADD供电时的滤波电感

楼主(2012-01-31):
一般V3.3v上要加大约多大的滤波电感呀?

网友A:
可以试试100到200UH

不过电感选择这个涉及到Q值的大小还有频率以及滤波阶数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个电感主要是想加到AD的电源VDDA上,单片机主频是8Mhz的,产品用在工业上的,一般要滤除哪些频段的干扰,用多大的电感滤除呢,谢谢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滤波电感的选择是要根据电路的振幅和频率以及滤波要求来选择的,而且和纹波电流也有关系,从这些方面来说,如果要精确选择是个很难得事情,主要还有一个滤波电路中的匹配电容值的大小,很多硬件判断都是根据经验来定的,我也期待来个高手能给你一个比较精确的值。:handshake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小弟经验还不足,先试个10uH的再说,到时候做实验再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