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老坏

楼主(2012-01-31):
我用opa2277做的最简单的滤波放大电路,结果2277老是坏,谁能告诉我问题可能在哪啊

网友A:
请上图,原理图 PCB图
输入信号等要说完整啊

网友B:
LZ这说的太简洁了,建议先自己用万用表测下各点电压

网友C:
输入信号越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