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神奇电路再讨论(附对高人 lymex 回复的质疑)

楼主(2012-01-31):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2.html

电路原图:

[local]2[/local]

高人 lymex 回复:

[local]3[/local]

本人质疑:

加电瞬间,Q1 与 Q3便导通,而Q2在 空载 或 轻负载情况下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只有当负载为重载或输出短路时,Q2 才导通,而此时 Q1与Q3均截止,并非 lymex 所言上电瞬间Q3截止。

仿真实验:
为了说明上电瞬间情况,本人将C1改为 100uF,以增大时间常数便于观察!

上电瞬间图示:

[local]4[/local]

电容C1充至使Q截止时图示:

[local]5[/local]

可见:整个过程Q1 与 Q3导通,而Q2在轻负载(R7=100k)情况下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负载为重载时(R7 = 100R)图示

[local]6[/local]

可见:负载为重载时,Q2导通,Q1,Q3均截止!

结果分析:

楼主:
哎呀,图咋发不上去呀!

楼主:
公司的电脑,只能访问那么几个技术网站,可能是只能下载,不能上传搞的!悲剧呀

网友A:
链接进不了。楼主还是回家再把图贴上吧。

网友B:
"加电瞬间,Q1 与 Q3便导通,而Q2在 空载 或 轻负载情况下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只有当负载为重载或输出短路时,Q2 才导通,而此时 Q1与Q3均截止,并非 lymex 所言上电瞬间Q3截止。"

我的理解:上电瞬间,Q3的确是截止的,这是Q3 的BE PN结对C3 充电,直到Q3导通为止。由于Rb很小,约为几十ohm, C3为3.3uF,VCC = 12V,Vbe = 0.7V。
       充电所需时间:t = ln(VCC/(VCC-Vbe)) * Rb*C3, 约为几us。
所以,Q3很快就导通了。

网友C:
没有图,也没太看明白质疑的是什么。
如果认为Q3在上电瞬间不是截至的,那肯定是个错误。Q3的be结接着一个电压不能突变、初始电压为零的电解电容,上电时一定是截至的。

网友D:
再好好想想   上电瞬间Q3怎么能是不截止那   那肯定是截止啊   那be之间有电容   电压不能突变好不好

网友E:
楼主的连接地址有误。

网友F:
楼主你给的链接链哪儿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