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从图中能够看出这套系统用的是什么IC?

楼主:
除了这个控制器以外,后面还接有一个小板,那个小板可以再去接各种像素点(像素点是由TM1803之类的LED驱动IC来驱动的)

网友A(2012-02-01):
哪个IC下方有个JTAG口,你找个J_LINK 读下看看是否可以
估计是stm32f103之类的

网友B:
这个是LED显示控制器吗

网友C:
我擦,怎么跟我做得那个很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