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412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31):
你好:
我用ltc4412制作一个同步整流电路------利用负半周二极管截至,芯片使mos管导通。正半周相反。达到高效率目的,仿真结果不行,不知问题在哪里?帮助:loveliness:

网友A:
建议你好好看看规格书,
输入是直流,
不知道你的正负半周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仿真?还不如申请样品实际焊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