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nuc120助学板建立工程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1-31):
1、使用头文件#include “DrvGPIO.h”也可以,为什么驱动手册上说要用“Driver\DrvGPIO.h”,二者有什么区别?
2、在配置工程时,为什么不用重新链接core_cm0.h头文件所在文件夹也可以?
3、在配置工程时,在C/C++标签下,Preprocessor Symbols对话框,Define后填写USE_STDPERIPH_DRIVER和不填写的效果是一样的?USE_STDPERIPH_DRIVER有什么作用?
4、在主程序中
int main (void)
{
      while(1)

{

           ……
}
return 0;
}
加上return 0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警告?return 0这一句是永远无法达到,但是不加的话符合C标准么?

这几个问题还是不知道答案,有没有知道的,能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return0放到while里面即可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那是drive文件夹下的文件,实际应该不支持,应该用第一个

网友A:
第二个问题,他自动加进去了,不用链接,不知道原因

网友B:
你是C

void main()
{
...................
//return 0;
}

网友C:
第一个问题,Driver\DrvGPIO.h和DrvGPIO.h实际的区别在于Driver\DrvGPIO.h能更准确的确定头文件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这个头文件在同一根目录下有重名却不是在一个子文件夹的头文件的时候,Driver\DrvGPIO.h的路径方式能确保你所需的头文件,虽然很多人不会去自己封装一个这样的库文件,但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D

楼主:
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没有答案

网友D:
  • 能够直接include "DrvGPIO.h",可能的原因有二:
    • 你把DrvGPIO.h复制到了工程目录。
    • 你在include path设置了DrvGPIO.h所在目录的路径。
  • keil总是自动包含core_cm0.h所在的目录,不用你操心。
  • USE_STDPERIPH_DRIVER是stm32的头文件需要的宏,跟新唐无关。
  • C标准规定,如果main()函数中没有return语句,那么在需要返回时,编译器自动加上return 0,如果不需返回(死循环),加了return 0,还可能出现语句不可达的警告,所以不用加。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我是把DrvGPIO.h复制到了工程目录

结贴了

楼主:
竟然结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