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开关电源扼流线圈问题

楼主(2012-01-31):
各位大侠,
  我用34063外加一个PMOS扩流,输出4V。发现效率很低,发热严重。于是查找问题。
  电路中的扼流线圈我用了两种磁芯,一种是我司原用于抑制共模干扰的绿色小线圈。这种线圈绕5圈后就达到了100uH。另一种是我自己从华强北采购的黑色较大线圈,绕了20多圈才达到100uH。两者的材料我查了半天没查清楚。
对其中绿色小线圈的波形进行了测量,可见附件。

楼主:
图为PMOS G点波形,低电压使之导通。

楼主:
G点的低电平处有向上的冲击,此处将导致PMOS误动作,且通过对D点波形的分析,此处的冲击将使PMOS进入非饱和态,从而效率降低,发热。当改用大的黑色线圈电感后(其他外界条件均不变),则G点低电平处无向上的冲击,且观察D点波形亦没看进行非饱和态,MOS亦无发热现象,电路工作正常。

楼主:
这个网速。。。。。

楼主:
以上电路其他部分都没有变,仅仅变了电感,且电感值一样(100uH)。
很明显电感磁芯的材质不一样。
请问各位老师,
1,大概两种磁芯的材质是什么,特性如何?
2,为何材质会引入此种情形呢?是引入了何种干扰,大致等效模型如何?
十分感谢!

网友A:
查一下频率特性吧。

楼主:
楼上能否细说些,十分感谢!
明天上班继续钻研下。

网友B:
很明显电感磁芯的材质不一样。

共模用的那个材料,磁导率太高了.容易磁饱和(电流大就磁饱和了).
磁饱和时它的电感值急降,相当于导线了.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
昨晚回到家中做试验,发现当某些连线过长时容易引发这样类似的问题,即效率小将,出现非饱和态工作。有点纳闷,最终原因何在?有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