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2-01-31):
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名和它们的地址都是怎么弄的,有一定规则吗?

网友A:
中断向量名可以自己命名,地址一般定义在RAM区的最前面,然后再跳转到相应的中断程序。其实这些你不必知道。去ti网站上下载一个中断例程就什么都明白了,跟着照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