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的STM32F的库文件说点儿我个人的建议

楼主(2012-01-31):
不要做成文件和模板分离的形式,做成workspace + project形式,形如IAR环境下的例程,这样用户拿来后基本上可以在自己的目标板上测试下,看到基本的结果,而现在这种形式,一般入门者都不知道怎样将文件加到模板中使用,我问了几个大代理公司的技术支持,都说得一头雾水,都说这个不大好弄,个人电脑上的是设置好的,具体操作过程记不清了。

网友A:
有一年的ST的RoadShow上,有过一个PPT教大家如何使用软件库的。

没有玩STM32,所以也就没有备份。网上搜吧,应该有的。

网友B:
在固件库的说明文件中,专门有一节讲怎么使用例程,步骤很简单,LZ可以参考一下。

下图是说明文件的第一页,在圈起的红框内的最下面,“Peripheral Examples”就是说的怎么使用提供的例程。

网友C:
感觉高中毕业的英语水平就应该看懂各个readme文件中如何把各自的文件加载到模板里形成完整工程的说明。。。。说不好弄得把readme贴到google translate里也应该就明白了

要是再不明白的,那还是补补文化课比较好。。。。

网友D:
不要做成软件和系统分离的形式,做成Windows + Ghost形式,形如Windows环境下的程序,这样用户拿来后基本上可以在自己的机器上测试下,看到基本的结果,而现在这种形式,一般入门者都不知道怎样将软件加到系统中使用,我问了几个大代理公司的技术支持,都说得一头雾水,都说这个不大好弄,个人电脑上的是设置好的,具体操作过程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