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协议能否移植到CC430

楼主(2012-01-31):
free-modbus协议能否移植到CC430

网友A:
移植是可以的 不过可能要修改大量的代码 划不划得来要看你对原代码的了解程度了

网友B:
可以移植 不过会很麻烦

网友B:
楼主要做什么呢

网友C:
是的欧,寄存器啥的都要改的,很麻烦

网友D:
不太了解free-modbus协议的情况,能不能移植主要取决于这个协议栈到底有多复杂。如果协议栈编译后消耗的ROM和RAM都足够小,而且速度上能够满足要求,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