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坏了,想自己修理下,求帮助

楼主(2012-01-31):
RT,用了一年多的剃须刀坏了,自己打开来看下内部电路也没有几个器件,无外乎充电电路加可充电电池,马达驱动电路和马达,外加指示灯,仔细看了下充电电路有个小高频变压器和M7二级管,还有一个电容,看样子应该是阻容降压电路,马达控制电路有6个三极管,有点像H桥驱动电路,板子很小,想抄板有点困难,所以在这边想请大家帮忙给个类似的图,我好方便维修下。

网友A:
剃须刀电路有难有易,LZ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剃须刀品牌查找下,不过修不好也没必要太折腾,当做学习是可以的,电路比较简单,这个和你说的比较接近

网友A:
说到底就是一个充电电路,整流滤波变压

网友B:
这个事恒压充电!!!用的镍氢电池!!!

楼主:
谢谢2楼,这个电路的按键很特别啊,我现在就感觉是按键这边有点问题,按下去又时候电动机转得快,有时候转的慢,感觉按键不是简单的开和关!

楼主:
回4楼,我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C:
剃须刀不会采用H桥来控制电机,剃须刀不需要控制电机旋转的方向,也不需要调速,楼主的剃须刀应该是交流市电直接充电的吧,那电路也就是ACDC加充电电路,充电电路应该还有指示,这都需要晶体管。检修时先判断ACDC电源是否完好,完好的话,再检查充电电路,注意重点检查晶体管和外表有烧毁痕迹的器件。

网友D:
谢谢2楼,这个电路的按键很特别啊,我现在就感觉是按键这边有点问题,按下去又时候电动机转得快,有时候转的慢,感觉按键不是简单的开和关!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按键坏了,接触电阻因压力而变化。

网友E:
还是春哥经验老道,顶~~~

楼主:
回9楼,按键拆下来测量了一下,没有问题的,哎,没有电路图还真搞不定啊,哪位大侠提供一下电路图,我这个剃须刀是飞科的FS828,

网友A:
LZ没必要非得找个电路图来,这种小电机充电开关电路给你看了道理还是差不多,除非你非得分析出某个阻容的问题,还不如多调试一下,看看具体现象,春哥已经讲的很透彻了,其实就那些东西,这种时快时慢故障,说个不好听的,是不是电机故障都不好说,最后建议用砂纸打磨一下按键接触面吧。

网友F:
据楼主描述,不应该是春阳老师说的那样的。

网友G:
试着看下用于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

楼主:
焊了下按键,直接焊盘都掉了,现在直接把马达拿出来,串上电池和拨码开关,简单的用了,呵呵,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