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1-31):
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C5402的内部只提供16K字的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的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理论上即便不行,还可以这样做

做一个Bootloader,将bootloader加载到内部存储区中。
bootloader通过HPI读数据到外部存储区,然后跳到外部存储运行。